[内存维修]
第一次修好金手指

楼主(2009-12-04):
其实只是补了块金手指,但因为菜,足足补了十多次。
一开始把金手指用502粘上后,因为焊工的原因,金手指老是无法焊接上PCB板,等费半天劲接上了又由于温度太高金手指脱落。
后来干脆把金手指带长长的铜箔直接从废网卡上吹下,从PCB板上的眼中穿过去。可等先焊上再粘时又多次把铜箔跟金手指弄断,然后又是穿眼重来。
再后来只能是先粘好,把金手指上面清干净,确定牢固然后再从PCB板的反面把铜箔焊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内存,也是焊不上,现在还放着呢,有时间弄弄,不习了.

网友:
焊个内存多少钱?
焊完一定好用?
跟顾客号好说下,换个内存不就行了,赚的钱还多,省事,剩下的时间能做更多的事。

网友:
修有修的乐趣,实践一下长点经验。

网友:
我基本是换内存板子  太麻烦了

网友:
我也修过,也费了好劲,我是先用502粘上,等一会干了再用夹子夹住(一定要夹住),再焊就掉不下来了。

网友:
不要用502胶,要用环氧树脂与聚酰胺树脂混合使用的双管较,这种万能胶完全固化后不会再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