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770-KG行不起振

楼主(2009-12-04):
一台方正FZ770-KG之前是烧行管C5387,更换后加电接上信号,虽然有图像,但图像类似于电视机有强干扰,而且能听到滋滋响声,G1.G2电压都不正常,很低.

于是我就用补焊和敲打法.敲打后现在没有显示了,G1,G2都没电压.

B+电压为220V.

开关变压器11脚的直流电压为235V.

其它都正常.现维修进困境,请高赐教.

网友:
你之前的有高压,好像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是的,之前的B+电压也是不正常,

网友:
如果是敲打后出现的问题,仔细检查有没有虚接的元件,特别是大的电感,还有板子有没有断裂。

开始出现的干扰,请检查高压嘴,高压包附近有没有打火现象,行供电和主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过一回是行场振荡芯片STV9118不良。

网友:
你补焊过,是不是被你搞连焊了,另外除了4楼版主说的问题,你再看看指示灯,5V有没有,还有行管C极电压再分析分析。

网友:
肯定是有虚焊或连焊的地方,仔细按四楼说的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