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出现黑圈

楼主(2009-12-04):
我的液晶显示器出现黑圈,是怎么回事,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了。第一个图是用数码照的,第二个是电脑里用软件截取的,两个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你的显示器坏了  液晶板OVER  以后那个圆圈会越来越大

网友:
液晶屏坏了,这个圈的出现,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的了 它可能会慢慢变大。。

网友:
屏没用了,该换新了。

网友:
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换个屏吧.软件截取不管你显示器坏没坏截的图都是好的啊,和显示器好坏没有关系.相机拍的就是你所见到的.

网友:
液晶屏漏液了,只能换玻璃或直接换屏。截图只能截到主机发出的信号,所以看不到。LZ可不可以正面拍一张此屏以WindowsXP蓝天白云为背景的故障图送我?

网友:
這显示器坏了,送去淘宝吧

网友:
屏漏液了,产生的原因有2种,1是外力损伤,2是进水造成

网友:
是液晶坏了,灯管、高压板、驱动板还是好的,只能换屏没有维修的必要,拆了当备件或卖吧

网友:
有點象日全食哦

网友:
是露液过空气了吧。以前电子表如果漏空气也是黑,试着按压可以移动出,再贴胶就好了。
你试试能移动不,如果能,想法按出气来就好了。

再说:你第一次照的是显示器显示出来的图,有问题。第二次抓的是显卡内的影象,是正常的。

这提醒了我们:可以用抓图的方法来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显示问题。值得推广。

网友:
恭喜你!!!
屏挂了!!!
可以报废了!!

网友:
哎  应该是外力损害的啊

网友:
屏本身坏了,我以前也遇过

网友:
屏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是物理的吗。。
我也有台差不多。。。。

网友:
对,是物理的,可报费级的

网友:
屏报废了,没有任何修的价值了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