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内存 ??

楼主(2009-12-04):
上面标的2002年出,这是什么内存 ?? 以前没见过 我是第一次见  主板CPU是478的

网友:
老内存有这个品牌,后来绝种了

网友:
为什么插口这么特殊呢?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曾经的高档货,因没人支持而消失。

网友:
你这是RAMBUS接口的内存,必须两条一块用,成对的。如果没有内存,还需要插一对假负载。

这是2000年的东西了吧,只使用了不到半年。联想有一款机器用的就是这个,是天骄哪个型号我忘记了。CPU接口也是特殊的。

由于这种规格要专利费,而且价格贵得要命,所以没有流行开,就被DDR所取代了。

网友:
这个是RAMBUS内存,这个好像是要上,I850的芯片组才能用吧,出现的时间很短.

网友:
这样的内存绝迹了!

网友:
我就在一台老式的主机里看到过一次

网友:
这种内存插在板子上一定要是成双的,上次修的一块板子有四根,我插了一根,死活不过,后来听师傅说要都插上去才行的。

网友:
这下长见识了,还真没见过这种内存

网友:
太贵斗不过DDR所以被淘汰!

网友:
必须要插两根才能用的

网友:
我有一片MSI850的主板就是用的这个条子,4条128M坏了一条,384照用,呵呵。

版主,。。。。。。。

武汉天涯浪子 -2 你当所有人都不懂吗?

网友:
这是INTEL423针主板上用的  当时是很贵的  没有被广泛应用  淘汰了  这个要成对出现的
要不然就当内存

网友:
我收了 2条  威刚的 400的  带片的 内存  强得很

网友:
RAMBUS公司出的RD内存,是在早期的P4机上使用,它是串行传输的,所有主板必须要插满才可以使用,这种主板上一般都要两条真内存和两条空白连接卡,是因为在当时购买时买一条内存才配送一条连接卡,所有都有两条,没有内存的地方都要插空白的连接卡。

网友:
rambus内存,423的CPU用的多,

网友:
http://b29.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aa220d025418f9afb0c13fdb9ca135e67822226efd66070e1f2fcc4998b5767da8b109c5772f6a6370d7e57e74f535a76ed4649968080587c6091ee6e6414d75410f27d40c11ad64b4b9707385b2c1eaaf35c81&a=25&b=29

网友:
上个星期就修过这样的机子。是联想上面的,CPU是423架构的,内存就是用这种,四根必须全部插满才不会报警。不过故障是主板爆了六个电解电容。

网友:
rambus(命短的内存),原来423主板上用的,不过几乎都是品牌机上有的,最大的一条是256M(不过很少,价还很高)。用的时候最少要同时插两条,其中一条上面没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