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964复位灯常亮维修求助

楼主(2009-12-04):
同事又拿来两块精英661GX-M7的主板,此板为方正品牌机上用,故障现象为加电复位灯常亮,测复位针脚有3.3伏,PG信号只有0.145V,无时钟,VTT和CPU电压正常,32.768时针正常,更换过IO(好像这个主板复位与IO芯片无关)直接进南桥了,然后PG信号也是从北桥出来的.请问大家如果维修.

网友:
北桥,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如上,桥供电1.8V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的,供电有,在北桥旁边的电容上测到了有电压,有个板一开始是可能开机,但开机不到两分钟就死机了,复位灯常亮,试了几次后就固定为常亮了,有图纸的兄弟贡献一张来用用.

网友:
明显的PG不正常吧,看看是不是电压都正常

网友:
PG明显是有问题,电源灰线电压也4.5V左右,CPU的PG信号是从北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