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BGA大师 求助 X40南桥BGA问题

楼主(2009-12-04):
各位BGA大师   求助  X40南桥BGA问题

第一次做X40的 南桥  板子太薄了  一加热就变形   大家 有没有好的 方法   还有 DELL的 1310的 主板  很薄 有 一次一台 dell1310的 显卡  G86-630的 就 把板子作废了      现在 小弟一直 头痛  这样的 板子怎么做   单用风枪直接加热南桥还是变形  小弟用的 T862++的 bga
上面的红外线 改装成 风枪了   下面加热的 没有动过下面最高温度 200度   请教  各位 :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 具体的 方法    一上风枪板就变形 如果 下面都不 加热   用风枪做的话  温度大约在 多少?  谢谢  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太高了,这个板子做起来没那么难。关键是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哎。。。。。。。。。。。。。。。  明天上班再去看看 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设备不用,这种板在我们店里还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
用土炮啊(炉子)做薄板子强的很

网友:
现在BGA也要不了几个钱的    还是整个 BGA的好 那样做起来 成功率都要高点不是这个 主板我做的也有噢   基本上陈功率都保持在80%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很薄,我做过,成功了。个人感觉点子好,呵呵。

网友:
楼上的 是 辽宁沈阳的么   呵呵 我是 吉林 辽源的  我们 很近QQ432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