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ATA 的硬盘 ,500G以上的可以用PCI-3000修理 吗

楼主(2009-12-04):
500G 以上的SATA硬盘,可以用PCI-3000修理 吗
硬盘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2010-01-03):
要看你用的是那种版本的3000,不是都支持的!

网友:
UDMA一下的肯定不支持
如果懂指令的话,不用3000都可以修
.11的指令和以前的都不一样了

网友:
2.4版的支持不?请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