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8500GT M/HTP/512M/A不显示

楼主(2009-12-04):
查了GPU有1。3V供电,显存1。8V供电,晶振1。5V,用NV577可能测到GPU信息,用PCI显卡进系统也找到8500硬件提示安装,刷过BIOS,查AGP的13 14脚行场没电压,7408
门电路
没坏,不知道怎么办了
显卡
不显示
iOS

网友:
试试DVI口是否正常.

网友:
DVI也试过了不显,主板跑码正常

网友:
查一下PLVDD是否正常

网友:
PLVCC是哪里的供电??在哪个地方查的到?

网友:
此时 显卡有没有 过2b?
过了 把ttl门 摘掉 短接,试下

网友:
PLVCC是DAC电路的供电?
TTL门是08门电路吗?
摘掉后按照逻辑关系接过去?

网友:
重做一下BGA,98%都可以好

网友(2010-03-24):
此时 显卡有没有 过2b?
过了 把ttl门 摘掉 短接 没用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