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SUM1PFR-LF程序

楼主(2009-12-04):
求TSUM1PFR-LF程序
19宽上用的,杂牌显示器,不知道哪个兄弟有。先谢谢了。。

网友:
杂牌机也是有型号的,要说明型号,板子代码等

网友(2010-02-08):
acer v193w用的是这个芯片  电路板上标 715g2904-1

网友:
这个也叫杂牌的啊。。晕。。。那个是AOC代工的板

网友:
就是杂牌机,如果板子不一样,程序也不行互用的

网友:
只要是这个芯片用的程序 应该可以代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