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开机出现红绿蓝横条

楼主(2009-12-04):
开机后,屏上出现红绿蓝三个横条,是哪里的故障?不会是屏吧?

解决了,换了个驱动板高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贴上图啊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如果三色横条是三基色,而且是渐变的,那就说明屏是好的,这个是进了工厂老化模式

网友:
可能是三基色 没有接收到信号

网友:
解决了,见楼顶。多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