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无复位电压?

楼主(2009-12-04):
本人这两天总是修370的板子。今天修了个无复位的(就是3.3的复位电压无)做了在半天。开始是U的供电电路有问题没有CPU主供电就把Q1。Q2拆了重新换了两个。也把电源芯片换了。上了假负载CPU主供电。时钟都正常了。可就是CPU复位点无电压,正常下应为1.5V的。可是只有0.03。上了U复位灯常灭。另外测试PCI 3.3V复位电压也无。但是给南桥供电3.3V电正常的。没有思路了。CPU和PCI的复位电压从何而来??? 从南桥吗。请救大家了。

网友:
全板无复位啊

网友:
南桥南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588-1-1.html

网友:
全板无复位就要从南桥下手了

网友:
cpu复位由北桥发过来,PCI的复位要看厂家是怎么设计的,一般是南桥放出两路复位出来,一路复位PCI设备,一路复位板载设备,也有的是南桥放出复位到门电路或专有芯片,再由他们转出多组复位出来,

网友:
我又测量从PG到门电路各个供电就是PG到74门电路信号正常。就是门电路不输出。换了好几个门也不行。估计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