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密码的几个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

楼主(2009-12-04):
小弟,最近遇到一些关于密码的问题,有些疑问。。。特请教一下。
现在我知道的密码有:
1、bios密码。
2、windows密码。
3、硬盘密码。
4、密码芯片。
5、安全芯片。

bios密码就是进入bios设置的时候需要的密码,windows密码是系统登陆密码。而开机密码是进入bios设置的,一开机便让输入密码,对吗?IBM机器logo过后让输入的那个密码是什么呢?
硬盘的密码也是在bios设置的吗?在什么时候让输入的密码呢?
码片里存储的是bios密码吗?T43的指纹识别密码好像是存在IO里吧?那T43也有码片吗?也是存的bios密码吗?除了ibm以外,别的机器都是这个样子吗?
还有那安全芯片,里面存储的是什么?他与密码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还有别的的密码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呵呵  有点复杂哦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就事论事吧!  各种机型 不尽相同,想东芝M30  解密要连I/O一起换 才行,要不然解完了过几天自己就又出来一个! 遇到过几次 了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就事论事吧!  各种机型 不尽相同,想东芝M30  解密要连I/O一起换 才行,要不然解完了过几天自己就又出来一个! 遇到过几次 了
引用 网友A:

换完后,自己坏会再出来?这么奇怪,是哪边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