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NT-D945PSN-D945PLRN 主板机子

楼主(2009-12-04):
intel D945GNT-D945PSN-D945PLRN 主板机子 开机很慢要一分钟左右才能亮 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主板

网友:
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常见的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说清楚啊? 哪边的电容有问题啊 !以便好解决问题啊

网友(2010-01-15):
重点查32768晶振,再有IO,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CPU供电部份的大电感,BIOS,IO,内存供电,CPU座子,主要这几个通病,别的很少见了。还有就是声卡和网卡芯片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