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 代码22 25 然后叫三声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04):
INTEL D915PDT
PW ON  代码显示22马上跳到 25  然后叫三声不开机的问题
上真CPU测核心电压为1.4V,内存供电2.66V ,南北桥芯片供电1.2V
BIOS重写过了,写了二遍,一样没用
PW ON时DEBUG卡上的REST 灯没有闪一下就灭,没有亮,是不是复位有问题呀? REST排针有3.3V的,手动复位,DEBUG卡灯会闪的,
有人遇到这种现象吗?还是I/O问题?

内存坏了,换个就好了,这样的叫声,想不通,呵呵:)

网友:
LZ好象2声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AWARD的BIOS报警声:
次数 内涵
1 内存刷新有问题
2 内存同步检查错误
3 前64KB内存区段检查失败
4 系统计时器失效
5 处理器错误
6 键盘控制器8024,A20位址线错误
7 处理器发生异常中断
8 显卡接触不良或显存存取错误
9 ROM BIOS 检查错误
10 CMOS shutdown暂存器存取错误
11 外部CACHE错误

你检查一下内存,21是内存卡。

网友:
不是复位问题,电压正常,查时钟呀

网友:
我记得不插或者不认显卡这块板就会叫三声

网友:
跳线呢?啊

网友:
注意下 bios config 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