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 键盘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DOS和BIOS下面键盘好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2-04):
解决方法刷原厂BIOS即可。附BIOS

网友:
是原厂BIOS没有benq标的。论坛里有吗???????????????

网友(2010-04-15):
升级BIOS没有用吗 我 就有一台一样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
记得以前碰到个IBM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和BIOS有关?

网友:
升级BIOS没有用,只能硬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