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真U时,内存供电为3.3V,而上真CPU时,就正常

楼主(2009-12-04):
FOXCONN RS690M03的主板,不上真U时,内存供电为3.3V,而上真CPU时,就正常(二代的 1.8V)这是什么原理?请各位老师给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
富士康主板工程师应该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认识富士康的工程师吗?给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不应该是正常的吧,如果不插CPU,而板上有内存,不是把内存坏了?这样设计不合理。

网友:
此板在设计不上CPU时,APW7120的6脚FB反馈是处于开路状态的,只在在上了CPU以后,内存供电经过CPU的供电脚再回接7120的反馈脚,7120这时才正常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