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后不亮机

楼主(2009-12-04):
求助:华硕主板因电源坏,挂了南桥,更换后可开机跑码
一直到26时屏幕只亮下BIOS信息就显示无信号。集成/独立显卡都一样,CPU 内存北桥电压正常。
谢谢

网友:
不要发些也许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的求助,ASUS的板有很多种,我们一再强调发求助要把板的基本配置说清楚。自己都不说清楚,怎么让别人帮你?

网友:
无信号的时候量一下行场和三基色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