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UT61e万用表的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09-12-04):
我刚整了台UT61e万用表,左下角一直显示着一个用数据线连接电脑的一个图标,怎么能去掉这个图标?谢谢

网友:
这表不能自动关机..用电用得很快 ..买了后就后悔了..

网友:
这鸟机是这样的。和电脑连机功能,开机是默认打开的,出现那个电脑图标。没有自动关机功能,很不爽!忘记关就一直耗着电!买UT71系列吧。

网友:
这块表很垃圾!买过的都后悔!我深有体会

网友:
我也觉的很后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