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没有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4):
今天修了一台r60,来时是花屏,加焊了还是花,于是换了显卡就好了,但是当我把机器装好后居然连待机电压也没有了,于是请教同事,也上论坛查了点资料,最后终于发现是一个r255的电阻坏了,这段维修过程也让我对r60产生3v5v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了深刻的研究,也要感谢沙漠紫癜一篇帖子对我的启发, 对那些高手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也许对像我这样水平的有点帮助。首先量max1901e的21脚供电脚为20v,有供电了后,它的20脚要产生一个VL5v,这个5v电压重要,没有这个5v,lenovo pmh6就不工作。第二步量tsurumai芯片的57脚供电脚,应该为20v,此芯片有供电后59脚就一定会产生一个vcc3sw,就是一个3.3v电压,然后这个电压供给pmh6的第七脚,作为pmh6的主电压,pmh6还要有其它几个条件才会工作,17脚-shutdown2为3.3v,24脚-pwrshutdown为3.3v,73脚-extpwr脚要为0v或0.几也行,还有两个重要的就是25脚和26脚要有1.6v,我的机器就是因为r255坏了导致25脚没有电压,以上条件满足了以后pmh6就会从76脚m-on1发出3.3v信号到max1901e的4脚和28脚作为使能开启信号,周围如果没有短路或者掉东西的话,这时就应该会有3v5v产生,正常待机电流为0.03安,希望我的一点经验能帮到一些人,如果有不对的,更希望有人指正。

网友:
楼主待机电路分析得不错,学习了。下次修到这机子思路有了

网友:
把整个待机电路思路都记录下来了。。。其它的各部分开机主要电路也说一下最好

网友:
学习,多谢楼主给我们发来这么好的贴子

网友(2014-04-28):
好经验下次修 IBM就靠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