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显卡花屏不显之看7300GT显卡芯片

楼主(2009-12-05):
双敏7300GT这种显卡坏了好多了,我前几天还收到10块这样显卡一测试有花屏的,也有不显的。但有个共同的特点显卡上有许多电容爆了,把这些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测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都正常,但量阻值,不显的显卡显存的阻值很低或为0。最后确定芯片坏。还有显卡花屏的都是特别花,用软件一测全坏,加焊还是一样花屏故而判定也是芯片坏。我之分析:这种显卡发热大,显卡风扇一般,加上显卡电容质量不好,才容易损坏显卡。7300GT和7600GT显卡性能好,但发热高,显卡稳定就差,散热差就更容易坏。这种显卡一定注意散热。

网友:
你的判断完全是错误,你来到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是来对地主了,有很多问题不是你想像的那种,看来你只会蒙修

网友:
绿色  的ddr2 同德版 ,假胆电容的这种卡子
寿命一般不超过2年,主要原因是电容差,显存 滤波电容爆浆时,峰值电动势很接近
电源12v,就这么一下  显存和gpu  挂掉的几率就大了去了

电容本身质量就特别差,外加风扇灰尘或不转,温度稍高,电容就像点燃的炮仗一样说爆就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