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电源一体板维修资料

楼主(2009-12-05):
我在修液晶时电源板故障的就换,很少修好过,电源板上的元件不知怎么去修,各位帮忙传一点有关液晶电源一体板维修的资料和维修思路,帮助我们新手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好,如果是电源部分的故障,你可以修好,但如果是高压部分,特别是高压包、高压保护,这部分一般修起来效果不好,不如换通用高压板代。可将通用板背在原板后面。

网友:
请教2楼,电源部份故障不会修,像没有12V和5V输出,只知道换一个电源IC,不行的话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在电源板上乱量也找不出是哪的故障,也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需要的是思路,可以搜索一下别人的帖子看看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相关资料本论坛应该挺多的。电源部分,从220V进来后,常坏的元件有保险、桥椎、开关管、电源IC(例如:UC3842、SG6841、203D6、LD7575.......)等元件,看看本论坛相关资料,相信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网友:
请教5楼,我的这个电源一体板用的是LD7575PS的电源芯片,大电容有300V电压,没有5V和12V输出,换了新的LD7575PS还是不行,查资料7575PS的VCC没有电压,这个芯片要工作有哪些条件,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缺少一个检修思路,希望高手指点一条明路

网友:
修电源的诀窍,电源的开关管坏,300伏的电压下来,开关管GDS三极都短路了,300伏顺着G极会击穿这路的对地的稳压管,驱动芯片,限流电阻;300伏顺着S极下来会烧断对地的过流检测电阻,然后顺着过流检测电阻的上的限流电阻到驱动芯片。所以驱动芯片容易坏。color=Blue]

网友:
能不能告知有哪些测试点,比如说测试哪里可以断定哪些地方有问题?这样比较有方向。现在是乱量一气,没方向。各位高手说说呢。。。。

网友:
如果以前修过 CRT 显示器的话,旧不会觉得难了

网友:
看电源IC用的什么型号,上网搜索IC的说明书,有详细的说明和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找电源ic 的spec,根据spec搞

网友:
LZ还是先去补一下开关电源的知识,要先懂原理

网友:
对于没有电路基础知识的维修人员,只能告诉你们哪些地方爱坏了,电源部分易损:保险,整流桥,300V电容,开关管,开关管S级对地的取样电阻(不到1欧姆,开关管击穿的话,此电阻99%都坏了),电源IC,开关管G级到电源IC的限流电阻(20——50欧姆之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