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32M 检测不到

楼主(2009-12-05):
昨天白天用的好好的,晚上开机就检测不到硬盘
硬盘这东西也太脆弱了。 应该怎么样修
是硬盘的电路板坏了吗?硬盘里的数据太多了
等线等待.............
硬盘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转起来,先检查更换电路板
一般盘能转起来,基本上电路板是好的
如果是.11的盘,先接COM口看看,有可能是BUSY通病

网友:
BUSY 能修好吗?
是11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