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LG710S 显示器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线不亮

楼主(2009-12-05):
今天碰到一台LG710S 显示器 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线不亮 ,并且高压也不输出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下驱动板吧。。。

网友:
主机输出信号正常吗?检查一下主机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是否正常,检查连接线是否正常。

插上信号线不亮,面板的指示灯有什么变化,电源、行场小信号处理工作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重新刷个数据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学校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