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相邻的两个区出现乱码应该怎样确定哪个颗粒坏

楼主(2009-12-05):
DDR400  8颗粒内存,当两个相邻的区出现乱码的时候,可能是1、2或者3、4或者5、6或者7、8。我遇到的是5、6两个区出现乱码,把第5颗粒换了几个仍然是5、6区出现乱码,无奈之下把第6颗粒换掉故障就排除了。学生不知道这其中规律,请老师们指教像这样两个相邻的区出现乱码,应该首先确定哪个颗粒坏。
另外请指教如果2、3或者4、5或者6、7两个相邻的区出现乱码,应该首先确定哪个颗粒坏。

网友:
你自己都测试出来 两个 区域 都出现乱码!
那就说明 两个 颗粒 都坏了!
不用多想的!

网友:
前边我已经说明“我遇到的是5、6两个区出现乱码,把第5颗粒换了几个仍然是5、6区出现乱码,无奈之下把第6颗粒换掉故障就排除了。”这就说明换其中的一颗就解决问题了。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它向大家求教。

网友:
LZ数错了吧?

网友:
把图发上来

网友:
内存颗粒的图片,检测软件的图片

网友:
LZ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可能是你测试平台的问题,865P/PE/G/GV,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主板对错误的判断不一样,LZ可以试试用版主推荐的865GV平台测试下,可能就不会出现坏一个颗粒两个位通知报错的现象,要是有02板测试卡可以轻松判断位置。

网友:
我怀疑你的是16位颗粒

网友:
现在那个内存已经正常了,当时我没有把屏幕图形记录下来。当时屏幕上就是第5、第6区出现乱码。我反复擦金手指仍然如此。

网友:
不是打广告,看看这个专业版的R.S.T能测验2代,3代的内存。最好是哪位高手把它给破了,让它也能免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808&page=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我早就发过,真应该用那板砖砸那小子一通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换相邻的颗粒就好了。 其实这也很正常的,一个坏的颗粒是会使一些相关联的好的颗粒,在RST中提示错误的。

网友:
有没有相邻两个区出现乱码,应该确定哪一颗粒有问题的经验?

网友:
我感觉一般是12  34  56  78 这样相邻的颗粒出了问题会有影响,反正我检测时经常出现。比方说34两个出问题,一般是两个16位全红。一般情况下我先检测一下焊结问题,不行的话就先换一颗粒,不行再换另一颗,一般情况下,这两个里面只坏了一个。如果是23颗粒都为红色,一般是都坏。(以上为自己维修时的发现,不一定正确,还请各位师傅们指点)

网友:
发现内存有些会影射的,好像我引导的那根128DDR那样,第七个颗粒应该有虚焊,但有时候会影射到被测坏条的第七个颗粒也会出错,不过好像那错误提示一模一样,我就没有放在心上,搞别的坏颗粒,搞好后把修的内存自己单独测试成功,证实了我的想法

网友(2010-02-24):
是不是因为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