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6r

楼主(2009-12-05):
ausu a6r 在键盘接口上面 给内存供电的那个8个腿的IC 是什么IC ????????????????????????????哪位朋友知道告诉下

网友:
应该是一个线性稳压块吧,不过没把握,没修过这款机器

网友:
建议你找图纸,或者是查下该IC的型号,到百度搜下

网友:
我有这个本的图纸 需要找我

网友:
CM8562线性稳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