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我的联想昭阳K80机器有时候不亮

楼主(2009-12-05):
前几天朋友拿了台昭样K80机器,说是点不亮,后来拆开机器裸板点,可以点亮,我想没什么大问题了就装机器,装好一测嘿又不亮了,猜想没这么简单了,但想想有是时候又可以亮想是不是显卡接触不好,我把显卡插槽从加焊了用洗板水洗下装上还是有时候好的有有时不行

网友:
祼板的时候每次都能亮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没装好,或是有绝缘贴纸没贴之类的问题

网友:
不亮的时候,看下电流。还可以采用装一点配件就试下机,再又装,直到故障出现

网友:
看一下开机的电流,如果电流在0.30到0.50左右,你就测一下CPU的供电,如果没有供电的话,可以换一下或加焊一下CPU的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取下电池再试试

网友:
裸板得到时候有时也不亮,这机器电流跑的怪怪的不是想有的机器电流慢慢的起来的,他是开机就到0。8左右然后又掉下来在到0.9几在亮

网友:
这机器MIPCI插槽在显卡板下面,要插检测卡必须把显卡板拿掉,我把显卡板拿掉检测卡跑A028感觉应该是内存没过,我把内存槽也加焊了甚至换了还是不行,不装内存也是跑A028,奇怪的是有时候还可以点亮

网友:
本人感觉这机器应该是个通病,我在去年的时候也遇到类试的问题,后来我怀疑是北桥拖焊加焊了还是不行,在加焊的时候温度没有控制好主板烤爆了,最后换了片板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行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好心朋友有V80的BISO程序给份,我怀疑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检测卡的代码也不正常,有时候机器亮的时候代码是55 --到00到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