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SY-AMN6PI-RL V2

楼主(2009-12-05):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我看了下代码到了2A(集成显卡)怀疑是桥的问题6100的单芯片,压了后能点亮第2天来开又不亮了,怀疑是桥没做好,拆掉后重新直球故障一样,都是当时能亮隔天就不行了。求高手指点下,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换下北桥供电的电容试下

网友:
衡阳天河
换过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故障既然已经找到了,就换个桥上去试

网友:
那个桥成本都要80块左右 没必要修了 嘿嘿

网友:
加焊一下可能可以

网友:
球我都重新直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