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GPU

楼主(2009-12-05):
小弟经常会碰到一些显卡的GPU虚汗的现象,但是加焊的成功率好象只有一半左右,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加焊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在下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看你用的设备如何,还有卡本身的设计问题。

网友:
加焊时 温度均匀,时间较短,是成功的  关键
与设备、手法有关系

网友:
这个时间和温度一定要把握好。。只要桥能推动自己能回来就不要加热了。。下一秒等待你的也许是BGA鼓包。。我昨天鼓了三个。呵呵

网友:
我都是用预热台在下面 风枪在上面 再加一个风嘴  适当的温度  加焊显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850分加焊什么样的GPU,关键得看个人的技术焊接水平

网友:
昨天用8205加焊 一块5200的GPU  结果用镊子按得时候可能力度稍微大了点 显卡歪了。。 锡球出来好几个。。。  看来是给我练习植球的机会呢  呵呵~

网友:
温度控制+熟练技术。下加热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