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的软件,能测试SD的内存吗??

楼主(2009-12-05):
RST的软件,能测试SD的内存吗??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用RsT测试SD内存的. 用865GV主板+独立显卡+RST 就可以测试。
如果坏条点不亮,DIMM1插上DDR 128M的好条子 DIMM2插上坏条 然后用RST测。

网友:
......楼上大哥!!!!!注意看题目 楼主说的是SD SDRAM

晕!

SD的可以试用815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