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hp1001 (1003wa)芯片的电源

楼主(2009-12-05):
今天修了个hp1001 (1003wa)芯片的电源,据说此芯片和sg6516的一样另外 发个atx ps-on 光耦作用

从图上看整机有APFC,主PWM变换和辅助电源三大块组成,而辅助电源除了输出一个5VSB给电脑外,还要负责电源内部各个部分的供电,如CM6800、PS232等,所以如果辅助电源异常则电源肯定不能正常工作,这点很重要。强调一下,辅助电源是不可控的,只要接通AC交流它就开始工作,固也称为待机电源。
图上有两个PWM MOS,一上一下和主变压器串联,这就是我们说的双管正激中的双管,它们同步开通或关闭。
所有MOS管可视为一个开关,其开、关受IC控制,仅此而已。
接好电源,将各组负载均设为0A,开AC交流,5VSB有了,这是检测所有PC电源的第一步,是否有5VSB。
PS/ON开机,输出电压跳动,从0到正常电压之间。心里大概知道原因,将5VSB负载电流从0开始慢慢加大,到0.05A左右,输出稳定下来。其他各组开始加负载,到300W左右电压又开始跳动,此时把5VSB负载再加大些又稳定了。
这里再详细介绍下辅助也叫待机电源在电源中的作用和基本工作原理,PS/ON软开机原理。

如上图,辅助变压器有L1、L2、L3三个绕组,其中L1是输入绕组,L2/3是输出绕组,L2通过D2整流C2滤波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这个电压一路通过D1给DM0465这类辅助电源控制IC供电,令其正常工作,另外一路加在光耦的4脚,此时光耦内部光电三极管是关闭的,所以4脚有电而3脚无电,CM6800因为无供电而不工作。而L3绕组通过D3整流以及后面的滤波后一部分通过24PIN输出座中的紫色线供给电脑,另一部分供给后级监控IC PS232。

在电脑中,5VSB分别提供给和软开机相关的电路,如网卡(网络开机),PS2口,USB口(知道关机后为什么鼠标灯还亮了吧?),IO芯片,部分南桥。在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对电脑发出开机指令后,IO芯片或南桥负责软开机控制的电路将24PIN绿色线接地,通知电源开机,此时PS232检测到这个信号后其接光耦的FPO脚接地,光耦发光二极管这一半导通,同时光耦另一半光电三极管也就导通,光耦3脚和4脚由开路变为短路,CM6800得到供电开始工作,电源主变换部分启动。
PS232的FPO脚内部就是个OD门,MOS管D极开路做为FPO输出,而S极接地,这样就如同一个开关,PS/ON 关机时这个MOS不开通,相当于一个开关此时断开,PS/ON开时这个开关闭合,光耦回路由:5VSB=>R3=>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PS232 FPO=>地,回路构成,有电流通过发光二极管,那么此二极管自会发光,而光耦另一半的光电三极管有了这个光后就导通。
拆开电源,空载下PS/ON开机检测C2两端电压,果然跳动,而5VSB输出却是稳定的,加大5VSB不跳,为什么呢?这个是辅助电源结构决定的,其在DM0465内部MOS开通时L1储存能量,关闭时储存在变压器中的能量通过L2、L3释放出来,空载下开通时间非常短,储存的能量非常小,再由L2、L3分,L2很容易出现分得的能量不够6800等用而出现6800反复启动的故障。加大5VSB负载则DM0465开通时间变长,变压器通过L1绕组储存的能量增加,L2分的也增加,故障解除。如是调试中的机器我会去改变压器,但这是调试好的,所以找了个同规格的电容把C2换下,好了!
用电桥测量拆下的C2,容量、损耗系数都正常,不是电容厂家没有专业仪器也测不出什么详细结果来,只知道由于C2性能劣化,导致L2和L3在分配L1储存的能量时处于下风。
下图就是更换的那个电解。

网友:
上面6800可以理解成uc3843 pwm 顺便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HP100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1001
大只佬DNA1002D的第一脚是FPO,一般经过一个几百欧的限流电阻连接一个光耦。如果短接ps-on后FPO电压无改变,dna芯片就是坏了。如果FPO电压变为0,但光耦无导通,更换光耦试试,也要查光耦连接的5vsb。如果以上均无问题,故障在高压侧。具体测量可以看本版的置顶帖,里面有高手的经验。dna芯片电源的故障不外这几种。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796-1-1.html

网友:
楼主的辅助变压器的那个图有错误,L1绕组有一路是给DM0465的Vstr脚供电的,L2绕组并不是连光藕4脚,应该连接DM0465的Vss脚。C2电容偏大,应该是25V47U,C1电容应该是个瓷片电容。L1绕组的尖峰吸收回路也没有。

网友:
电源型号 HP-U2106F3  +5VSB OK 不启动(原来故障无+5vsb,更换tny267 ok),量开关管 G-S间短路,更换高性能PFC与PWM组合控制器芯片infineon TDA 16888 后不再短路,但是还是不启动-----查tda16888 9脚供电对7脚地短路(78L15击穿)--
转 TDA16888应用

手册(一)_南园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4138d0100bkzq.html

TDA16888供电电路故障比较多,有多是TDA16888供电脚对地短路,有的是15V供电电路的Q1 Q5 ZD8击穿烧坏。导致整机无光无图无声。维修这样的故障,测量关键点U5的1脚的电压很重要。

tda 16888各引脚参考电压 http://www.jdwx.info/thread-35584-1-1.html

http://www.165v.com/165v/div/2005-10-19/232-1.htm

网友:
辅助变压器那个图并无问题。L2绕组一是给DM0465供电,二是给cm6800供电。那个光耦是控制cm6800的供电,在按下ps-on之前,cm6800是没有供电的,可以减少损耗。C2的电容值好像和C1调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