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30片插的屏接口的排列顺序?

楼主(2009-12-05):
有没有人知道30片插的屏接口的排列顺序?有图的更好,给小弟说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
看是什么屏了,有没有型号,这个接口笔记本用的有单6位和双6位LVDS的还有双8位的,17寸16:10的笔记本屏用

网友:
一般也就是地 供电 时钟 红正负 绿正负 蓝正负

网友:
这种东东应该很好找,一般的屏的PDF里面都有楼主要的信息

网友:
30片插的屏有很多种接口类型的

网友:
1脚接地, 2、3脚电源,4脚电源,5脚空,6、7脚识别线,8、9脚红R,10脚接地,11、12脚绿,13脚接地,14、15脚蓝色,16脚接地,17、18脚时钟,19接地,后面是高分屏的,是高分屏的,20、21, 23、24, 26、27, 29、30共四组,其它是接地线。

网友:
对地打一下阻值,很容易找的,

网友:
每个屏都不一样啊! 你看屏的板线就能看清楚!

网友:
谢谢了,我知道了,屏已经改好了!多谢!!!

网友:
屏接口定义很简单的, VCC GND R+ R- G+ G- B+ B- CLK DATA 其他没了,,按顺序先找到地或者供电 一般供电的脚都接一个保险,,然后过去就是按色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