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SIS761GX V2。0 754针主板开机跑00FF,核心供电0V,内存供电0V,触发正常!!

楼主(2009-12-05):
冠盟SIS761GX V2。0 754针主板开机跑00FF,核心供电0V,内存供电0V,触发正常!!测内存的两组供电2。5V和1。2V都是0V,测CPU核心电压也是0V,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VTT电压:0V(正常1。2V)
核心电压:0V(正常1。2V-1。5V)
复位电压:0V(正常1。2-1。5V)
时钟电压:0V(正常0。2-0。6V有些主板有藕合电容要上真CPU才测得出来)
PG电压:0V(正常2。5V)
从以上数据看,主板跟本没有电压!这种现象没见过哦,有谁知道上来说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你首先要查的是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查一下VGA槽上边的管子驱动极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老乡.先查供电-时钟-复位.主要还是查供电...看电源IC的定义来测量.

网友:
好的,我试试,在PCI-E下边有北桥和内存的供电管很多个,我一个一个的查查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
老乡.先查供电-时钟-复位.主要还是查供电...看电源IC的定义来测量.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查查看。

网友:
已经修好,是位于内存旁的一颗场效应管烧坏了,这颗场管是什么作用会导致全板无电压我也不知道,估计是对内存供电管。反正修好了,OK!!!

网友:
内存电压如果没有
VCORE,HT电压都不会出来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南桥会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