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花屏拉丝

楼主(2009-12-05):
一新蓝17花屏拉丝。这种问题最怕是屏坏了,拆开看电源板  驱动板   高压板各自独立,先量下屏供电5V正常 12V正常   驱动板3。3V正   5V正常   还有个1117稳压块输出1。2V值的怀疑  这个电压是供TSU16AK  应该是1。8V   换1117一样  换电容。电压上到1。8V图像OK
屏供电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花屏,顺7便 画个驱动板供屏5V的电路图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屏线接触也好,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下信号通道有无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