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4台主机,我都给刷了BIOS。后网管打电话说4台都出现MAC地址都一样

楼主(2009-12-05):
主板是精英的GF6100SM-M,难道MAC地址是存在BIOS里面的?

网友:
mac地址本来就存在bios里的
如果在biso里能手动修改的话,改一下保存就行
但是一恢复到原来的bios又必须得改了

网友:
有盘的话可以关闭保护手动改下MAC地址的。  MAC地址应该是存储单独的一个小芯片或在南桥里面的吧!

网友:
这板原来故障是,开机显示第一页面就当机的。每一块都是刷过BIOS就正常用了,现在客人问能不能彻底点,机子拿回去就正常使用。现在我想问可以在编程器580U里改吗?

网友:
好象可以在系统里改。在设备管理器网卡高级那边手动改

网友:
用对应BIOS类型的DOS刷新程序在DOS下加参数修改!具体参数可以用/?方法查看!

网友:
可以用软件在DOS下手动改MAC地址啊!!

网友:
俺这里有个MSI的刷MAC 的工具,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精英的我没有。

网友:
MAC 在Windows下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
MAC地址有两种保存方式:一种直接烧录在网卡的EPROM中,这种保存方式比较安全;另一种是保存在主板BIOS中,在刷新BIOS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MAC地址丢失。在Windows中,网卡的MAC地址保存在注册表中,注册表中的MAC地址是在Windows安装的时候从网卡中读入的,在实际使用中是从注册表中读取的,因此修改注册表就可以改变MAC地址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感动。我想用编程器580U修改可是不知怎么找到那个是MAC地址

网友:
awdflash [BIOS文件名] /py/sn/nvmac:xxxxxxxxxxxx /Wb

注意,其中的Wb的W一定要大写!!12个X代表你需要刷成的MAC地址,可以自定义,不过最好根据主板上贴的MAC地址去刷(一般正品都会有)~~呵呵,通常都是RTL8201这类的软网卡需要

网友:
到系统里有软件可以改M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