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82801CAM SL5YP和FW82801CAM SL5LF能互相代换吗?

楼主(2009-12-05):
如题,南桥FW82801CAM SL5YP和FW82801CAM SL5LF能互相代换吗?前者在T30等机中,后者在T23等机中,求大虾指路。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二位帮助,T23和T30的北桥不是同一代,差别很大,南桥竟可以互换,变化多端啊,算是又学到一点吧!

网友:
有个疑问:南桥里面不是有CMOS随机存储器吗?不同的机型存储的数据应该不一样吧?怎么能互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