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P7010画面亮一半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12-05):
前一断时候修过一个富士通P7010的机器在论谈里发过帖但是也没解决,
昨天又接了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还是P7010一台白色的一台黑色的和上次的一模一样,屏只
是显示4分之三其那部分不显示,屏、屏线、都有换过还是不行、我想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
可是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希望哪位仁兄的话我可以买或拿东西交换、
在者也请论谈里的高手帮忙分细下用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
谁有这机器BIOS程序或者图纸啊,
版主何在呢,出来帮着解决下吧。

网友:
感觉是和码片有关系, 显示出现压缩, 而非缺损!

网友:
似曾相识啊,好像跟bios设置有关,不记得了!

网友:
屏我换的可是富士通原装屏应该不会吧。我感觉BIOS坏的可能性大啊,谁有BIOS啊我老弟我传一个吧。

网友:
版主 高手吗?帮帮我吧。

网友:
三星的机子有出现过屏线断造成这样的现象!可以试试

网友:
这论谈没有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但这论坛高手多了去了! 只是不值得他们出手罢了,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SONY的是北桥虚焊了,集成显卡的机器..

网友:
注意一下画面吧, 画面是整个向左边压缩, 显示是完全的. 只是因为画面压缩才会造会右边四分之一是黑的! 一是屏线问题, 二是码片问题! 可以把原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试试, 或是再换一条屏线! 再一个就有可能是楼主说的BIOS问题!

网友:
看到图像是完整的,就是向左压缩了。以前在液晶显示器上见到这种情况,是驱动板程序(MCU)问题。笔记本屏码片比较少,还没有见过刷的方法。是不是在BIOS中刷?

网友:
在下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上的问题搞定没有,回个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