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对网络有干扰吗?

楼主(2009-12-05):
本人是维护学校网络的,对一问题有这疑问,教师宿舍连接的是校园网络,一共有(A、B、C、)三栋楼,上网都很正常。从这个学期开始,其中A,B两栋都很正常,最后C这栋就开始出问题了,C端网线是从A,B栋拉过来的属于最后端。距离已超过一百多米,用两个五口。一个24口TP-LINK   的交换机,一共用三个交换机 24口属于终端交换机用户都是接这个的。 检查线路都通,交换机试过都没问题。有时能上几天,有时上一天就无信号,ping路由不通,再去前面两个交换机都可以上的了网,后来发现网线经过的地方有两个小型卫星接收天线。不知道是否造成的影响。试过有一次在卫星接收天线附近拉网线,造成网络不通的。

网友:
确定是接收天线?
不是发射的就不会有干扰。

网友:
卫星电视信号都是3G以上的频率,对有线网络没什么影响

网友:
是电视卫星接收天线。

网友:
距离已超过一百多米
------------------------
这个就要看:1、线的质量 2、是否按标准做线 3、网卡接头接触不好(质量差的水晶头一般1年就要换,室外就更差了)

网友(2010-03-24):
网线质量不好的话100多米很难吃的消,加上有氧化,线路远了测试仪通,网络信号不一定上的去的

网友:
那么远应该拉光纤

网友:
卫星的频段和网络的频段没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