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怪问题

楼主(2009-12-05):
一台东芝A100的本本送来是开机无显,拆开发现从PCI槽处进液,小电池放电后,点亮了,关机重器,风扇不转(开机应该转的)无显,
放电就好使,已经换过南桥,BIOS,晶振,还是不行呀!!!
有没有哪位大哥碰倒过呀,我是头都大了!!!!

网友:
不上电池是什么效果啊

网友:
修过华硕的几台机器,加COMS电池不开机的,楼主的这台机器应该不属于此类情况,个人怀疑应该是有进水腐蚀的元件没有被发现

网友:
从软复位的顺序查起啊

网友:
进液的位置是南桥背面,小电池背面等,用超声波洗过了,
不上小电池一样,只有用镊子短接放电才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