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修下845PE!!

楼主(2009-12-05):
有快845的板子跑00,CPU工作了1.5V的电压,内存2.5V的电压,诊断卡的CLK常亮,从哪里下手阿。
cpu

网友:
CPURST 正常否?

网友:
可能是CPU座的问题,用假负载量一下吧!!

网友:
看cpu座有是没 刷bios

网友:
时钟电路有问题,应该从14.318晶振及时钟芯片查起.你可以首先测试一下PCI是否有时钟电压

网友:
CPU以工作,CPU有复位。时钟电路,没怎么修过,我也怀疑是时钟电路出了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时钟电路一般喜欢坏什么东东呀,

网友:
知道了是时钟的问题,就顺着时钟芯片,晶振查咯

网友:
可以先换下 时钟芯片

网友:
时钟芯片找一样的,好难找阿。查怎么查阿,查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