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5

楼主(2009-12-05):
品牌:东芝
机型:M200 (背壳上面是M206)
故障:能进WIN7,XP和PE盘进XP时,没到滚动条时就灰屏,电流不跳动。

维修过程:
    对于这样的机子实在没有头绪,装系统时能GO完,解压的时候LOGO画面一过没二秒就灰了,拿了另外机子上的HDD(WIN7)能进系统,啥都能用!重拿一HDD GO系统一样灰屏。
    试着加焊了一下SB,新故障又出来了:进系统会要求输入密码!更换了一个SB,无用,又换了EC,拔起了EC和LAN的EEPROM,仍然要求输入密码!实在没办法,拿了一块ACER的BIOS(该板的BIOS没有找到)换上。
    能开机,开机LOGO画面仍旧是东芝的LOGO(没有搞混BIOS),感觉奇怪,又把从板上拔下的BIOS又焊上,加电0。36不开机,各组电压都有,又换上ACER的BIOS,开机,还是东芝的LOGO。
    感觉很奇怪!

网友:
不知楼主加焊SB是什么意思, 进滚动条时灰屏电流不动其实也就是死机了. 一般在滚动条死机都是硬件问题导致的. 现在的问题是加焊了SB把问题越弄越大了!

网友:
这个机型南桥出现问题经常会出现要输入密码的问题. 重作南桥后就可以通过内存槽边上的短接点把密码解开!

网友:
我这机器是有时亮有时不亮,现在亮的时候居然还出现要输密码了,,晕倒

网友:
嘿嘿,我这儿有一台和你的差不多,最先是花屏,别人把显卡做了,开机要密码而且有时不能开机,怀疑显卡没做好,重新做了显卡,用了几天又出现死机,经常不能开机的故障。机子放在那儿都没搞,太老火了这机子

网友:
加焊SB 是南桥啊

网友:
就一个系统问题,楼主把机器搞的病态重重,这种机器不带光驱,的,就因为不带光驱,也就出现了做系统非常之困难的问题.用东芝的原装外置光驱做还可以,也可以网GHO.其它方式的装法是很困难的.

网友:
楼上讲的很有道理 只想拿分带走....

夜雨十三天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