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 m35 如何解密?

楼主(2009-12-05):
請問各位高手
東芝 m35 的開機密碼如何解密?

网友:
有个8条腿的 贴片的密码芯片的 要换 或者是刷BIOS 最好能上个图片 我忘记板子长什么样了,看到了就想起来了!

网友:
煩請指點

网友:
东芝是有解密狗的啊 自己制作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注意,DIY 狗狗

网友:
狗狗应该可以解老机器,现在机器可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