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

楼主(2009-12-05):
现在一台19寸LCD开机黑屏请问是什么问题,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不是在考大家吧,你可知道,是你在维修呀,你维修时最起码的检测是应当有的吧
你要让我们大家回答什么可以造成黑屏呀
1 外接市电没有加进来,
2 内部电源没有工作
3驱动板坏
4屏坏
5灯管坏
。。。。。这还没有细分呢 要细分多的很,。。。。

网友:
问题没有表述清,是开机亮一下后黑,还是根本不亮。前者灯管可高压板问题,这时应能看到暗的图像。

网友:
根本就没有亮过,,,电源灯是有信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