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 1730MCU程序 有的发下 谢谢了

楼主(2009-12-05):
急求HP 1730MCU程序  有的发下  谢谢了

网友:
你要了解这机器是那家代工的,是什么板 这些都要提供

网友:
HP液晶显示器CLAA170EA 程序  有的发过
在此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
给你发个,你说的不详细,我的是78E的,

网友:
HP1730,液晶屏型号CLAA170EA  03       文件大小128K

网友:
到现在都没见你回答哪个厂家OEM的,也没看见MCU型号是什么?你这个提问题的应该不理你才对

网友:
晕 我把BIOS型号告诉你  ATMET   AT49LV001NT
有的哥哥姐姐给以个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说你晕你还不是一般的晕,你以为告诉别人这个IC型号就能找到数据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IC可能有N种型号的机器使用但程序是不一样的?简直有点荒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怪楼上说你晕,说了几次也没说清楚,寻求程序最好交代清楚这些:品牌型号、主芯片型号、数据载体、屏型号还有其它(特殊标志)!
这样大家才帮你的!

网友:
晕  17寸HP1730标屏液晶显示器  图像处理芯片型号为GENESIS      gm5126
BIOS型号ATMEL     AT49LV001NT    这样应该可以了嘛  版主  怎么液晶显示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