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15P4LE4-L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9-12-05):
今修一块梅捷15P4的主板,复位灯长亮,除了CPU没电压外,其它的各路供电都正常。全部复位点电压都为0V,各路时钟也没有。不过时钟电路上晶振的电压和波形正常。 复位脚3。3V也有,PG电压为0V,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先修 把CPU 电压修出来   应该就OK了。·

网友:
既然都查到毛病了还问。先修呀

网友:
就直接修CPU供电部分吧
如果不清楚怎么修,把供电芯片的型号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CPU的主控芯片为RT8802A,从控芯片为BD-9G,还有一块为RT9619A,请帮忙给点资料和思路。

网友:
修好CPU供电电路复位就会好了.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在复位,按顺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