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改装

楼主(2009-12-05):
无论什么液晶显示器 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起的也好 分离的也好 无所谓 连载一起的 可以用锯条锯开 有的人说不用锯开 我建议锯开 因为锯开可以为加装的高压板提供位置 再有就是锯下来的高压板还可以作为料板使用 呵呵 所以建议锯下来 再有就是 锯板子还可以锻炼你对电路的分析能力 因为电源和高压是连载一起哦 但是有特征的 仔细看电路 可以发现他们的大概分界线 然后再找到最好的分界线 比如 保留给电源部分的电容和地线 不然效果不好 还有就是保留给原来电源板的固定螺丝孔 这个要有不然一会电源板不好固定 因为没有空了 电源接口会晃动的 呵呵 然后就是连接高压板的4跟线了 一正 一负 一背光开关 一背光调节 这里有的机子背光调节可能不接 因为屏幕小 没用的 呵呵 一一连接到所对应的点上 正连接在12V的滤波电容正端 负连接在电容负端 或者周围面积最大的 那就是地线 背光开关和背光调节两根线是很细的 而且是并行在一起走的 很好认 呵呵 如果看不出来那一根是那一根 可以先街上 不行再翻过来 呵呵 又不会少东西 因为这里电流很小的 只是控制信号而已 连接号之后接上灯管实验一哈 一般都会好 然后就是 安装的问题了 呵呵 这个对我我来说比改高压板难点 因为机子里面的空间有限 有的还在金属屏蔽罩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灵活了 不行就剪开屏蔽罩 或者其他什么的 但是首先 安全是第一 这里说的安全不是人的安全 是高压板的安全 不能和其他电路爱的太紧 高压端更不能接近地线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不然你的活儿时间不长的哦 呵呵 。。先罗嗦到这里 有人要修机子了 下次再多说点 BYEBYE

网友:
楼主说的条理性不清。整理一下:
1、对锯电路板不太同意,现在通用板都很小,可以去掉原板上的高压包及一些大元件,为通用板让出点空间就行了,顺便还能固定一下通用板。
2、高压板接口:VCC、GND、ON/OFF是必须连的。ADJ如果能找到,也可连。

网友:
改装高压条一定要注意散热性
   散热性不好高压条用久了很容易坏的,象2楼说的卸掉一些大元件直接把高压条贴在板的反面不是更好!

网友:
支持2#,我也是这样改装的。

网友:
VCC和GND好找,那ON/OFF连以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