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ONDA N61G VCORE偏低一例

楼主(2009-12-05):
故障板型号:ONDA N61G   754   NV芯片组
现象:不跑代码

上假负载检查整板电压,均正常。
上CPU,不跑代码。查VCORE1.1V。
检查VCORE芯片 ISL6566
ENLL正常  VID信号:VID4--VID0为10010,对应输出应为1.1V。(见图1)
也就是说VCORE芯片不折不扣的“执行”了VID的命令,输出了1.1V的电压。看来问题还再前面

前面是跳线超频芯片IT8266R,测其VIDOUT4--VIDOUT0、 VIDIN4--VIDIN0均为10010,(见图2),看来问题还不在这儿

查VID的上拉电压,直接接到ATX的3.3;检查上拉排阻102,正常。

U座为穿孔。撬开座子目测针孔无扩大,测量VID引脚和IT8266之间无开路现象。
测量IT266的VIDIN端,电阻都一样五百多,装上CPU以后电阻同时变小四百多--------说明U座到IT8266之间的通路也无问题

无奈之家,更换IO,刷BIOS。无果

最后加焊北桥

OK了

已经遇到了两次这样的ONDA板子了,都是VCORE偏低。最后都是加焊北桥收工。

我想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北桥有一个或者几个控制CPU功耗的引脚,当这些脚出现故障状态时,强制CPU输出低电压状态的VID,从而调节CPU电压

希望知道的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昂达用NV芯片的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比较...

网友:
斑竹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好几个了也是电压低不跑数加好北桥就好
在基地我发了这样的请教为什么加焊北桥会好 但是没有结果 希望这次能有高人出来指点
解答疑问

网友:
有同感,就是北桥的问题,50修了好几块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加焊北桥,不好再修

网友:
原因我也不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AMD主板,不管是不是桥问题。只要不跑码。CPU电压都是低于正常的
另  754 CPU  0.9V就可以跑码了。只是会死机而已。呵呵

网友:
我修过2张ONDA N61G   跑50都是加焊北桥OK

网友:
我也到过50的问题  都是加焊北桥搞好的

网友:
引用张先生的回帖“我从资料看,最近AMD的CPU电压不是一次到位的,而是先根据VID给出一个低一点的工作电压,然后由BIOS里的代码重新调整到位。所以AMD的CPU电压不完全依赖VID”我想可能是由于桥的虚焊造成BIOS里的代码重新调整不到位从而引起“只要不跑码。CPU电压都是低于正常”,详细原理要请张老解释一下了

网友:
反正以后看到单桥的N板先加焊了再查问题

网友:
万一加焊,仍然虚焊, 那问题不是回到原点。 而且更偏离维修思路了? 等待高手给出正解!

网友:
NF4的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我要是看到是 nv 的单桥我就直接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