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FX33V BIOS

楼主(2009-12-05):
接一SONY FX33V 开机不显,重做北桥后点亮,画面停在LOGO 所以求此机的BIOS试试,谢谢了

网友:
搜索结果如下:
Please verify your model
Based on your entry it appears that you have the PCGFX33VBP model. Please note this for future reference.

Model: PCGFX33VBP - This model can be found on the Sony Japan Support website

你需要一个懂日语的朋友当这个程序

网友:
http://vcl.vaio.sony.co.jp/download/PK-000142-01.html
这个应该是对的,从上面的地址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