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用安装版也不行,BIOS刷过。别的都换过,差CPU主板了。
桌面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汗

网友:
这主板基本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板用还不到一年,还在保修内,想吹吹桥还是算了。单桥的板怕吹坏了

网友:
不吹就换CPU看下。要是不行就做BGA

网友:
这种主板电一般是桥虚焊多。。加焊一下就好拉

网友:
北桥虚焊的多 加焊下

网友:
昂达的这款主板桥问题很多 多成通病了
你 这个估计也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