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 时 BGA

楼主(2009-12-05):
型号 SP-350

加焊775 CPU座子   用什么加焊 好点.......

我加焊的 成功率小........

请高手  说说 用 效 时 SP-350   BGA   用什么 加焊775 CPU座子  成功率 高

用焊膏 加焊  好..还是用   助焊剂 好呀?

网友:
我都是用BGA助焊膏的,在775座子的中间加入,然后会自己散开的,不要加的太多。外圈也没有什么助焊膏流出,还是比较美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