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61XF-M7开机不跑码-已解决

楼主(2009-12-05):
测试板子上电压都在。上CPU的775的假负载时钟供电复位都是有的。看诊断卡上好像复位了好几次。就是不跑码。板子上也无过热的元件。试试看加焊一下CPU座。就居然好了。果真是精英的板子很容易虚焊。。

大家在遇到跑码的也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嗯 我下午也修了快不跑码的联想 intel代工的
也是加焊CPU座OK的

网友:
加焊前上假负载看看,或压压,再复位,如果真是虚焊 故障很明显的